楼主(2006-04-22):
MOV   D100  K4M100
TO     K0      K16     K2M100  K1
TO     K0     K17     H0004    K1
TO     K0     K17     H0000    K1
TO     K0     K16     K1M108   K1
TO     K0     K17     H0002    K1
TO     K0     K17     H0000    K1
这是一个FX2N--2DA模块的输出程序,但是我不明白
TO     K0     K17     H0000  K1的作用
还希望哪位大侠指点
多谢

网友A:
我在抄书了,这个我也不懂啊:
   TO   BFM写入
    K0     特殊模块号
    K17    BFM#传送地点 #17为增益数据CH4
    H0000      传送源   H0000为出厂设置
    K1 传送点数

楼主:
多谢上面大哥的指点
我是大四的毕业生,毕业设计需要用到FX2N-PLC.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如何用采集频率量,进而
转化为角速度。如果使用速度检测语句SPD的话,可记数时间太短了。我需要的记数时间一般
要在10分钟左右。请问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