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2):
我用PC机、控制卡、驱动器、两个步进电动机组建一开环控制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经常掉步,比如发两个命令分别控制两个电动机运转,结果只有一个电动机转,或者其中一个电动机运转不到位。
另外,在精确控制位置时,怎么确定电动机的初始位置才能保证每次都从同一位置开始运行呢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
各位大哥,赐教哦

网友A:
掉步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B:
电机扭拒选的临界,换大点的

网友C:
我不赞成用金属感应开关,反应速度慢,重复定位精度不高,不容易达到1丝的精度,我上过这当,光开防油污粉尘效果不好,用霍尔我觉得很多时候很有优势,便宜好用

网友D:
如果每次步进电机驱动系统都回不到初始位置,并且这个误差回累积,也就是回离初始位置越来越远或尽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E:
换伺服电机试试吧

网友C:
这就是需要在零位校正啊,这是你编程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