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3):
请教各位:用作无功功率补偿的三相电容如何测量其好坏?三相间没有加装放电电阻的电容在停止使用后应采用怎样的方法来放电?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A:
方法1:接1个3想变压器的初级
方法2:每相对地连1下{先接地}

网友B:
和测单相电容的方法相似. 放电可以用白炽灯泡串联放电.放完后再将三电极短接最少一分钟左右

楼主:
请教楼上!
不好意思,还得请教楼上:您能把单相和三相的测量方法以及放电具体操作方法都详细地说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