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3):
考核内容:用PLC控制红绿灯信号
设置一个控制开关S01,当它接通时信号控制系统开始工作,且先南北红灯亮,东西绿灯亮。当控制开关S02接通时,信号灯全部熄灭。
工艺流程如下:
1, 南北红灯亮并保持15秒,同时东西绿灯亮,并保持10秒,到10秒时东西绿灯闪亮3次(每次1秒)后熄灭;继而东西黄灯亮,并保持2秒,到2秒后,东西黄灯熄灭;东西红灯亮,同时南北红灯熄灭合南北绿灯亮。
2, 东西红灯亮并保持10秒,同时南北绿灯亮,并保持5秒,到5秒时南北绿灯闪亮3次(每次1秒)后熄灭;继而南北黄灯亮,并保持2秒,到2秒后,南北黄灯熄灭;南北红灯亮,同时东西红灯熄灭合东西绿灯亮。
3, 上述过程作一次循环,南北绿灯和东西绿灯不得同时亮,否则关闭信号灯控制系统并报警(按SQ3强制南北绿灯和东西绿灯同时亮),报警灯在下一次启动时熄灭。
1、工作方式:
A:红绿灯连续循环与单次循环可按S07自锁按钮进行控制,当S07为0时,红绿灯连续循环,当S07为1时红绿灯单次循环;按停止按钮S02红绿灯立即停止(暂停)。
B:连续作3次循环后自动停止,中途按停止按钮S02红绿灯完成一次循环后才能停止,循环次数由累加器C0计数,每次红绿灯完全停止工作时,累加器C0清零;

输入输出端口配置:
输入设备 输入端口编号
启动按钮S01 X00
停止按钮S02 X01
选择循环方式按钮S07 X02
强制按钮S03 X03

输出设备 输出端口编号
南北红灯 Y00
东西绿灯 Y01
东西黄灯 Y02
东西红灯 Y03
南北绿灯 Y04
南北黄灯 Y05
报警灯 Y06
累加器C0 C0
2、用FX2N系列PLC的指令按工艺流程写出状态转移图、梯形图或语句表。
3、用计算机软件编程与FX2系列PLC联机、调试,并用电脑组态王软件模拟仿真红绿灯过程。

网友A:
很多PLC学习书籍中都有红绿灯控制示例,可以看一下,不是很难.画出状态转移图后,用对应的顺控指令编写就可以了.

网友B:
搞什么花招呀?这样的也拿来这里,没有一点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