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3):
最近接到一批设备是两相208V供电的,请问他的功率是怎么计算的?谢谢。

楼主:
顶 一下,高手指教。

网友A:
有电机的按电机的功率计算,没有的按W=UI计算

楼主:
to 楼上:
没有电机,不要考虑功率因数吗?
你这样算,和单相设备的计算就没有区别了,我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