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愈式电容器

楼主(2006-04-23):
那位能告诉我自愈式电容器的“自愈”是什么意思啊?与普通电容器有何区别呀?

网友A:
自愈式电容器通俗地讲,就是当电容器的绝缘介质被击穿时,绝缘介质因热溶现象又恢复到绝缘状态的电容器。但电容量将随击穿次数的增加而降低,损耗值将增大。如CBB系列、CBL系列电容器。

楼主:
那么用作电容柜中的以及用作就地补偿的电容器都是自愈式的么?或者说用自愈式的比用普通的就一定更好么?用普通电容器不行么?自愈式的有什么缺点么?

网友A:
以前因没有用于电容器的拉伸膜,就地补偿电容器大多都是纸介电容器,近期随着新技术的开发。就地补偿电容器以大部分采用自愈式电容器。普通电容器一般击穿后将不能恢复。而自愈式电容器则不然。自愈式的缺点是制造工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