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3):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大虾,如果用三菱的FX2N-2AD,如何测一个双极性的电压,即-10~+10V,是不是要用到两个端子。
还有如何读取数据?

网友A:
接V+跟V-注意极性  具体参照FX特殊功能手册

网友B:
FX2N-2AD只能测0~10V;
FX2N-4AD可测-10V~+10V;

楼主:
谢谢99126135和ZCMY,我再去看看手册。
再问一下,对特殊功能模块的输入输出是用到From与to指令,在手册上的那个简单的梯形图看不懂,能不能对我解释一下。谢谢了!
在下是一个新手,因为毕业设计要用到它,请各位大虾顶力相助!!

网友C:
from  to 指令是对BFM的读写,可参考三菱的特殊模块手册,里面讲的很清楚的

网友D:
请教各位,我现在要测0~20V的电压,怎么办,我用的是FX1N60MT,FX2N-2AD.
如果这个配置不可以的话,有没有其它PLC及模块可以选择,谢谢!

网友B:
只能将信号转换成0~10V才行;
0~20V是没法直接接到A/D模块上的;

网友D:
精度要求也是比较高的,真不知道如何转换.如果超过10V会不会对模块本身有损坏?

楼主(2006-05-24):
我想应该可以通过高精度的电阻进行分压,然后再用模拟模块转换

网友E:
FX2N-2AD,当输入电压超过-0.5V,+15V DC;输入电流超过-2MA,+60MA时,模块有可能损坏。
使用时理解模块BFM #0~#17的功能,用TO设置模块、FROM读出数据。
分辩率:2.5mv(10v/4000)      1.25mv(5v/4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精度要求也是比较高的,真不知道如何转换.如果超过10V会不会对模块本身有损坏?

电压不能超过15V,否则可能会烧毁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