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3):
请教各位兄台

   S7-200中,字节比较指令   LDB>, AB>,OB>三者有何区别???

网友A:
LD 母线开始  A AND    O   OR      没这么用过,个人理解

楼主:
不会吧  都没有人知道么
汗列~!!!

楼主:
反馈
LDB> 与栈顶值无关,只是将比较结果压入栈顶
AB>,OB> 与栈顶有关,将比较的结果和栈顶值 进行 与/或操作后 将结果再压入栈顶

我的个人理解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B:
请问LD,A,O有何区别?

楼主:
真的假的?
加载 逻辑与 逻辑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