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3):
请教,为何GP2500S 与西门子S7200用MPI方式无法建立连接?!

而用PPI连接速度会很慢!

网友A:
听说早就可以直连了!你是否配置GP的时候PLC型号没有选对???

网友B(2006-05-30):
GP和西门子PLC200并不是都可以用PPI的,这个与PLC的CPU有关系,所以你需要先说明一下的PLC的CPU才能确认你的协议选择是否正确.
还有就是你的通讯设定可能有问题

网友C:
我用的224XP,PPI通信没有问题
当切换到MPI时,提示通信错误,S7-200不是支持MPI协议吗?
是不是要加EM277,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不需要EM277

网友C:
那CPU可以自动默认两种协议同时存在吗,怎样才能让200工作在MPI协议方式下呢
请高手不要吝啬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在西门子软件里面的系统块里,把PROT1(如果你用这个和HMI连的话)的波特率改为187.5,

然后在HMI里的PLC设置里面把波特率也改为187.5就OK了

网友D(2006-07-06):
怎么我把GP2500S和CPU226的通信波特率都更改为187.5K时,HMI就连不上(提示PLC未连接).
只有把GP2500S和CPU226的波特率都设定成9600或19200才能用,这是不是GP2500不支持187.5K的速度(在HMI设定波特率时没有187.5K的选项,而在HMI的编程软件里有)

网友D:
最近在作一个系统(100 DI, 80 DO, 16 AI ,8 AO) ,原本想用S7-200,CP226.结果发现S7-200最大只可接7个模块不够用,请教各位大虾有没有比较合适的PLC系统(FX2N 系列除外,价格适中),谢谢.

网友E(2007-08-23):
我的就更离谱了,按照供应商提供的连接线 连接后,S7-200 冒烟了!

网友F:
难大家都不去查Pro-face手册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的就更离谱了,按照供应商提供的连接线 连接后,S7-200 冒烟了!
有没查出来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