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3):
问题是:
      s7-200系列 CPU 224 CN ,软件MICRO/WIN V4.0,在传输数据是能够把数据块和
系统块传输到PLC中,当传输到程序块时就提示”非致命的错误“ 有哪位高手帮忙回答,
奖励QQ号一个(六位)
爱我的专业--自动化控制吧

网友A:
一般是地址超限,奖励就免了

网友B:
软件需要MICRO/WIN V4.0 SP3以上的版本;

网友A:
很对!必须是SP3,网上有假的SP4,不要上当,否则也出现上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