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3):
大哥帮帮忙吧
s7-200系列 CPU 224 CN ,软件MICRO/WIN V4.0,在传输数据是能够把数据块和
系统块传输到PLC中,当传输到程序块时就提示”非致命的错误“有哪位高手帮忙回答,
奖励QQ号一个(六位),来文清告之您的油箱,信誉之上
爱我的专业--自动化控制吧

网友A: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情况,我下载程序进PLc,出现错误0082,后来换了好几种程序,都是以前用过的,可行的,还是显示这个错误,哪怕是最简单的一行指令也这样,我的PLC是CPU226 CN RLY 请教:是不有什么设定没有设定好啊?还是软件版本不够,我使用:MicroWin V3.2
各位大大们帮帮忙啊~~~~感激了~~~~

网友B:
软件必须用MicroWin V4.0  SP3以上的版本;
以下的版本不支持CPU22*CN的PLC;

网友C:
自动控制~~
不说这个词很久了
重新转向自动化行业
学习这些个让我头疼不已的....

网友D:
s7-200 cn好象是西门子专供中国市场的,只能在中文环境下写入程序。建议:

1。升级到 step7 micro/win 4.0 sp3 ,操作系统用中文win2000 sp4 或 中文winxp sp2
2。打开软件,在tool--option--general--language里选择chinese,然后好象还需要退出重起一次软件(也许不要,记不清了)。

应该就可以了,楼主试试。

网友D:
wangjzit@yahoo.com.cn

抱着中奖的希望……

网友E:
同样,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我最后也是试了最简单的问题,结果错误提示是一样的.看到大家这么说明天去试试.

网友F:
请公布最后正确答案

网友G:
软件版本太低

网友H:
用step7 micro/win 4.0 sp3 语言选择中文!

网友I:
在程序正常运行时,产生非致命错误。产生的错误代码是?

网友I:
我的邮箱是cooltroublemaker@sina.com

网友J(2006-09-07):
版本太低了,应该用step7 micro/win V4.0 sp3 以上版本,SP3可以在西门子官网上下载,免费的!不想下也行,发我邮箱GUOHONGCHAO@126.COM,我给你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