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3):
纺织厂1台西门子3.7KW变频器经常出现F0022故障,复位后又能工作几天,检查未见异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既然复位后可正常工作,那就别管他了。这个故障很随机。说不准是哪的事。

网友B(2006-08-26):
是板卡接触不良

网友C:
F002是过电流故障.
检查定子电阻(P089),增加加速时间(P002),减小P078和P079中的提升设定值,
检查电机是否堵转或过载.

网友D(2007-09-21):
我也遇到过可能模块有问题或者是

网友E:
查一下风扇,把风扇清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