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3):
求三菱触摸屏与PC的联线,   或图纸
  请大虾门指教

网友A:
PC 9针串口与三菱触摸屏9针232串口连接
2   --------  3
3   --------  2
6 8--------  4
5  ---------  5
4  ---------  6 8

网友B:
哪1号线呢   不接吗

网友C:
我找得好辛苦也找了一个FX-50DU-TKS的数据线图纸,到处买没买到这种线,就算是找到了的也是天价,所以我也想做一条试试,了不起把机烧了。这是25针RS232转9针的接线图,不过千万不要把方向搞错了。
25针          9针
1----------------1
2----------------3
3----------------2
4----------------7
5----------------8
6----------------6
20--------------4
7-----------------5

网友B:
我们说的是9针对9针

网友A:
3楼的,1  9  不接。

网友D:
1---------------1
9---------------9
其余的和楼主 的一样,我把那条数据线拆开过.

网友E:
中间有没有电阻或电路板什么的?直接接吗?

网友F(2007-05-11):
按这个接线图,已测试过OK

网友G:
如图.
注:和第2楼,第9楼是一样的。

网友H(2010-09-19):
RXD-----------------------TXD
TXD-----------------------RXD
Signal ground--------Signal ground
两边的RTS和CTS都要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