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3):
请问法那科PMC梯形图在编辑时触点写不下如何换行?
法那科PMC梯形图语言编程说明书是这样写的:
 “一行中可输入的触点和线圈说明如下:
9英寸CRT/MDI 7个触点+1个线圈
超过指定数目的触点不能输入,如果超过了指定范围,可输入一中继符。”
请问“中继符”是什么?

网友A:
应该是指中间继电器。如果只是一行放不下,可直接用该线圈做中间符,有两个相同线圈输出时最后的那个线圈才是有效的!

楼主:
好像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