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4):
plc out接点老是烧坏,
一般是接电磁阀线圈,很多专用机都有这样的问题.
望大虾指点
zhazw@yeah.net

网友A:
继电器老了,我有好几台机都是这样的,我的负载还是小中间继电器,不管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寿命,没办法搞的了

网友B:
增加保护电路应该可以解决啊

网友C:
怎样增加保护电路

网友D:
如果带的是直流负载,可在PLC输出结点上反并联二极管;如果是交流负载可并联阻容电路

网友E:
继电器就是小电流  同样次数到了也报废的。
君不见很多洋垃圾里面有好多电气配件也很多PLC继电器吗?
很一些PC垃圾一样  很些是人家淘汰掉的......
......无语,为维修我还买过些PLC继电器,日期大多95年以前的
.....无语.....无语.....无语.....无语.....无语

网友F:
plc触电容量一般都是在1到2安的

接中间继电器一般不会出现烧触电的毛病

但频繁的动作,对于一些质量不是很好的plc是会造成一定影响的

我用lg的出现类似情况,omron,siemens的没有遇见过~~

楼主:
"""如果是交流负载可并联阻容电路""

怎么选择呢??

由于是非常多的PLC,又是普遍现象,每个OUT也加了1A的保险丝.就是没有办法避免.

试探讨,可不可以加一个总的"RC "呢?

网友G:
实在解决不了可采用加装固态继电器

网友H:
PLC输出接线路使用印刷基板用功率继电器,电流要比普通的中间继电器要小,寿命相对长一些

网友H:
输出线路加装印刷基板用功率继电器,寿命相对可以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