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4):
山西电机厂的YZR冶金及起重用电机是绕线转子型的,南洋电机厂的YTSZ是什么型的?这种冶金及起重用电机是不是都得是绕线式的?请行家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在变频调速技术商品化以前,线绕电机的调速比较鼠笼电机的调速更好解决,因此,凡是需要四象限交流调速的场合,多采用线绕电机、滑差离合电机。就是现在,在超大功率的场合,采用线绕电机调速的也存在,原因是,比较变频调速,线绕电机调速的成本还是比较少的。尽管技术落后了。

从现在的变频技术水平看,采用鼠笼机可以适应任何的负载特性,包括起重用设备。不一定非要线绕电机控制。如果是改造项目,功率不是超大的话,推荐使用变频调速的交流系统。电机使用鼠笼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