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指令输不进

楼主(2006-04-24):
我在GPPW里面输入:以下指令
LD   X11
BCDP  C 0Z    K4Y000     这句怎么都输不进,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按以下输入就可以了:

ld x11
bcdp c0z0 K4Y0;

楼主:
谢谢了,前天下午到前半小时我的网络有问题,不能上网。这个指令在FX1S里面不能输入,要在FX2N里面输入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前天下午到前半小时我的网络有问题,不能上网。这个指令在FX1S里面不能输入,要在FX2N里面输入才可以。

FX1S系列同样支持这条指令;

楼主:
手册里面的确是支持,但是就是输不进,那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B:
FX1S系列同样支持这条指令,只不过是FX1S不支持K4YO
写bcdp c0z0 K3Y0看看,琢磨下就知道了哈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