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4):
现在有开个关两个按钮一组的阀门二组,一共4个按钮A开A关,B开B关,我想让两组阀门过2分钟自动切换一次,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帮助我实现吗?如果用计时器来做的话具体怎么来做,请高手们帮帮小弟.

网友A:
用LOGO 或其他的最小型的PLC来实现这功能很简单可靠!

网友B:
两个时间继电器就行了。找我做的话工钱收你最多10000元,你不是做电工的,好些请个电工吧

网友C:
我只要100就够了    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只要100就够了    呵呵

不错

楼主:
100的?真的啊?能告诉我具体方案吗,谢了大哥

楼主:
我想问下有没有什么设备可以设置每2分钟自动发出一个脉冲信号的?

网友E:
用上海卓一的微电脑时间控制器,52圆一个.零售价

网友F:
给我10QB,我明天给你一个继电器的型号,直接接上就可以用了,输出时间从60S到3600S连续可调,

网友G:
顶楼上的,还要100元?两个时间继电器好用的不得了啦?50左右吧

网友H:
楼上的,还要100元?两个时间继电器好用的不得了啦?50左右吧
我做了个这样的,控制监控器,两个镜头,一条线,共用一台电视好用!

网友I:
用pc控制简单,但成本高,如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加一个中继控制、成本低,但控制线接法较复习

网友J:
使用双延时时间继电器,时间从小时-毫秒启动、间隔任意调整,得力西有此产品。

网友K:
这有时间控制电磁阀,型号:EZ--1,电压220V,通\断双时间可调.

网友L:
给我五个QB我给你一个相关的电路,或一个时间继电器的型号./呵呵.用JS20-10试一下.

网友M:
因氩弧焊要大量连续点焊,人手按微动控制开关不方便(就像鼠标的微动开关),怎样改氩弧焊枪的点焊开关,改为按下微动控制开关就会(大约0.5秒接通,0.5秒断开,0.5秒接通,0.5秒断开.......),

今天刚找到个双控的时间继电器,通停的时间可以独立控制,是循环的。符合要求。国产的好像是ckc牌子(没听说过)只要40RMB。表情时间有很多档次,有符合你的要求。不过档主推存我用他那拆机旧的欧姆龙。也是双控独立调节的。不过要100多RMB。

网友N(2006-06-26):
哈哈,我外行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