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4):
本人正在做毕业设计,使用的是OMRON的CPM1A,在做设计过程中需要PLC运算三角函数和反三角函数,但是只在CQM1A的资料中找到了运算正弦和余弦的APR指令,在CPM1A的资料上则没有找到,而且都没有找到运算反三角函数的指令。那么这个APR指令能不能在CPM1A上运行呢?CPM1A是不是具备运算反三角函数能力?
望各位前辈先学不吝赐教!!

网友A:
你说的很对!CPM1A不支持三角函数。OMRON的机子只有CQM1H机型可以使用!
建议选择西门子的

网友B:
怎么会只有CQM1H。胡扯。

网友C:
OMRON的CPM系列是很早前推出的微型机,所以不支持复杂的数学运算,你可以用CP1H或者CS/CJ系列的PLC,完全支持正弦,余弦等数学运算。
守夜人不懂请不要乱回答。

网友D(2006-05-26):
PLC指令是死的,人是活的!

你的书是怎么读的?

没有三角函数指令,如果量化损失在一定程度内可以不计,可以用查表的方法来做,把三角函数做成一个表存在DM中!根据相应的弧度值得出地址,取出来就行了!

如果运算速度不考虑、你的高等数学不是混的吧;CPM1A支持浮点运算,自己建立三角函数算法!

网友A:
machelec谢谢各位。我不是太精
那是我打错了
呵呵
CPM1A系列是不支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LC指令是死的,人是活的!

你的书是怎么读的?

没有三角函数指令,如果量化损失在一定程度内可以不计,可以用查表的方法来做,把三角函数做成一个表存在DM中!根据相应的弧度值得出地址,取出来就行了!

如果运算速度不考虑、你的高等数学不是混的吧;CPM1A支持浮点运算,自己建立三角函数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