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报表

楼主(2006-04-24):
有哪位大侠知道Wincc报表用Excel打印输出怎么做?
谁有例子可以让小妹参考一下,谢谢了

楼主:
谁要是能帮我的话我请你吃糖!!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用WinCC里面的 Report Designer/Layouts 自己去设计报表, 然后在 Print Jobs 定义循环打印输出的时间呢?

假如你坚持想用Excel格式来做Wincc报表, 可以借助VB写几句话, 用GetValue将实时变量值写入Excel单元格里.

假如你想把已归档的变量值写入Excel单元格里, 必须购买SIEMENS公司的 tag connectivity工具软件包.

你把你的e-mail可以给我, 给你一份介绍文件, 相信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了,大哥
我的e-mail是lily520443@sina.com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怎么在wincc的画面里实现用按钮去系统时间,即是点一下按钮,时间会变化一次

网友B:
在按钮的单击事件组态VBS动作
使用NOW()函数即可。

楼主:
要在画面中显示该时间,具体要怎么操作,怎么写呢

网友B:
基本上就以下2种方法:
1   使用时间控件,wincc带有时间控件,你想实现数字时钟或者模拟时钟都可以,自己设定属性就可以了,不需要编程
2  使用脚本编程,使用脚本编程无非只有C脚本和VB脚本,C脚本读取时间那个不说了,因为组态手册2上就有现成的例子。
使用VB脚本读取时间非常的简单。在屏幕上放置一个静态文本,然后在其字体属性中组态VBS动作,编写VBS脚本,使用NOW()函数即可。设置动作触发时间为1S,即可实现。

楼主(2006-05-24):
wincc的报表怎么用变量触发,不是循环输出打印
就是说我做一个报表,要在画面上做一按钮,点击按钮要将变量的当前值存入一文件内,并可打印输出

网友A:
Lily520443, 如果你利用 Report Designer/Layout来做报表, 你根本不需要在画面上做一按钮. 因为报表里的数值, 始终和 Process Tags同步刷新!

在画面上做一按钮, 利用 Mouse Click来触发 Report Designer/Print Jobs的输出打印, 这个想法有很大的实际价值. 现提供点C代码做参考: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Cli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
char* Message = (char*) malloc(512);
int abc;
strcpy(Message,"\r\n      Do you want to print report? ");
abc=MessageBox(NULL,Message,"OK",1|MB_SYSTEMMODAL);
switch(abc){
          case 1:
//RPTJobPrint("Print Job001");
RPTJobPreview("Print Job001"); //Return-Type :BOOL
break;   }
}

楼主:
先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关键是我是要打印当前时间点报表,就是说它没什么规律的,什么时候想打印,就当前时间的值,并且要输出保存一文件

网友C(2007-06-11):
robertjml:请给我发一份我的油箱是qjj1020@sina.com.cn

网友D(2008-01-02):
麻烦您给我发一份关于WINCC数据导入EXCEL表得方法步骤吧 谢谢~~~
本人邮箱:chileqiang999@sohu.com

网友E:
robertjml:请给我发一份我的油箱是hsoso@sohu.com

网友F(2008-09-15):
robertjml:
麻烦您给我发一份关于WINCC数据导入EXCEL表得方法步骤吧 谢谢~~~
本人邮箱:hacklongquan520@sina.com

网友G(2008-12-14):
wincc报表
业主要求我做wincc日报表,任何时间都可以调用以往任何一天的数据,但每天只是纪录了整点的数据,并可以随时打印。用wincc自带的布局能否实现,我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请各位大虾指导一下我。如果有相关报表的资料就更好了,在下感激不尽。我邮箱wangyumin8154@163.com

网友H:
楼主和楼上各位朋友的发言都学习了,这个问题我也搞不清楚,当年只做了个打印当前视图的,渐愧呀,要是有相关的资料的朋友也发我一份谢谢!
li-wei-cheng@163.com

网友I(2013-04-16):
robertjml:请给我发一份我的油箱是byl19881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