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4):
4块仪表4-20mA 信号,共用一个模拟量通道,用继电器控制分时接通,分时显示。不知可不可以,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   我的QQ310395479   我想可以

网友B:
可能有问题

网友C(2006-05-26):
最好不要这样做,虽然想着问题不大,但实际运用起来可能还是会出现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另外继电器触点的接触电阻还可能影响你的信号,切换通道后显示还会有一定的时延等,对测量都不利.

网友D:
同意6楼的观点。

网友E:
还是看你的测量要求,一般不建议这样做,因为供电电压不一定相同!在加上四个仪表的负载电阻不同,还有继电器触点的接触电阻也不一定相同,势必会影响你的仪表的测量和信号的!

网友F(2006-07-02):
用一台巡检仪不就解决了

网友G:
可以的 加饿QQ 58078982

网友H:
我还是觉得可能要出问题!!!最好还是用上面说的循检仪。。。

网友I:
可以
只作为显示不参与控制可以,但要考虑4个信号的量限应一致。

网友J:
建议用循检仪比较好.
要的话可以联系我哦!

网友K(2010-09-25):
周围要远离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