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4):
我不明白交流接触器如何查看主触点的额定电流,例如:B25-30-10参数写到AC-1额定电流40A,AC-3、AC-4额定电流22A。
什么是AC-A和AC-3、AC-4?哪一个是主触点的额定电流?

网友A:
AC-1指交流单相负荷,AC-3或AC-4指交流三相负荷

楼主:
我在百度中搜到了
 AC-1   无感或微感负载、电阻炉
   AC-2   绕线式感应电动机的起动、分断
   AC-3   笼型感应电动机的起动、运转中分断
   AC-4   笼型感应电动机的起动、反接制动或反向运转、点动
   AC-5a   放电灯的通断
   AC-5b   白炽灯的通断
   AC-6a   变压器的通断
   AC-6b   电容器组的通断
   AC-7a   家用电器和类似用途的低感负载
   AC-7b   家用的电动机负载
   AC-8a   具有手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中的电动机
   AC-8b   具有自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中的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