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日立E-64HR资料

楼主(2006-04-24):
我公司一台设备使用的日立E-64HR型PLC发生故障,具体是50,51输出点没有输出,但控制器上的50,51指示灯有指示,那位高手知道有什么办法修复或是用继电器电路怎么能替代这两个点输出?不胜感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PLC的继电器有问题吧。还有,以后别用小日本的这种烂东东了

网友B:
东西不烂,日立的东西好的很,我是中国人,别人先进的东西要佩服,更换继电器就可以了,我们经常修这样的控制板,

联系人:钟先生

电话:13823636680

网友C(2007-03-03):
还是去找点资料看看吧,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联系我,QQ是442825091

网友D(2007-07-14):
简单。还要发布

网友E(2010-10-22):
E-64HR
是继电器坏了,更换同型号的继电器就可以了,如果经常坏,说明负载电流太大了,建议用PLC的继电器控制中间继电器或接触器,把负载线接到中间继电器或接触器常开触点就可以了,

深圳市华大工控产品批发行,高生:13554870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