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VIEW触摸屏

楼主(2006-04-24):
用easybuilder触摸屏软件与三菱(FX2N)PLC在线模拟十分钟后,出现attach PLC ,不重起动软件无法继续模拟,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是不是组态前
plc的设定不合适???

attach  plc就软件与组台通讯时发生的数据传输错误把~~~

有时是跟软件的安装有关系的,

我以前软件是从网上荡的,就无法在线模拟
找了张光盘,重装了一会就可以了!!

网友B:
EB不怎么好用

网友C(2008-07-22):
便宜
这个确实不好用,但是价格呵呵便宜将近一半和AB及西门子比起来

网友D:
呵呵;还与AB比呢;价格不是一半,恐怕1/3都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