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能表

楼主(2006-04-24):
我有一块数字万用表在正常使用中出现一个怪现象就是不管打到什么档都显示1不只是什么原因还能修好吗?

网友A:
显示屏的毛病把,有可能

我的万用表摔了一回,屏就摔坏了

只显示8了

网友B:
坏了,有个IC坏了,

网友C:
IC7106坏了(10元左右),当然能修,但应有经验才行。一般人的免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