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4):
求助!!有哪位大侠知道如何用三菱FX2N系列PLC实现4位数显示~~~~
期待你的指点~~~~~
感激不尽

网友A:
晶体管可以直接驱动;

网友B:
可以从编程口或用RS232,RS485直接读等显示数据,不需要写程序,通过试验。

网友C:
BCD指令写,但有条件用触摸屏直接显示

网友D:
一个可能比较廉价的办法是:
4歌数码管+4个译码器(型号可能是CD4511,记不太清楚了)。
PLC选用晶体管的。要使用8个输出点。分别是:BCD输出4个,片选4个。
注意片选的扫描频率大于15HZ,否则会有明显的闪烁。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 !
我就是用的三菱FX2N系列PLC   CD4511  还有七段数码管
但是我不太清楚怎样编写程序 ~~~~
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 !
我就是用的三菱FX2N系列PLC   CD4511  还有七段数码管
但是我不太清楚怎样编写程序 ~~~~
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不知道可不可以把相关资料发到我的邮箱 huyangde2020@sina.com
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