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4):
今天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一台机器在低速时没劲,原来他把变频器调到9HZ工作,当时回答他变频器在15HZ以下输出转矩将会大大下降,回来查资料发现可以通过改变变频器的U/F曲线来提高变频器在低频区的输出转矩,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告知.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这方面的知识.有肯赐教的先谢过了!

网友B:
参数项“手动转矩提升”加一点

网友B:
注意:要一点一点往上加,否则会出问题

网友C:
v/f的转矩提升功能设置成100%即可,太费劲。选择矢量控制,最省事。

网友A:
如果设置成失量控制.在十赫兹左右电动机没有劲.是不是应该考虑加大减速比来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设置成失量控制.在十赫兹左右电动机没有劲.是不是应该考虑加大减速比来解决?
10Hz没劲,要看电流。电流值达到饱和了,说明电机的输出转矩达到了极限,就需要加变速箱降低输出转速来解决了。

网友A:
10Hz没劲,要看电流电流值达到饱和了,说明电机的输出转矩达到了极限,就需要家变速箱降低输出转速来解决了

谢谢你.朋友.

网友D:
如果需要低频特性好,建议用邦飞利变频器

网友E:
这跟所选的变频的性能有关系的,选用真正的矢量频器,不会出现此问题的,如果在加上编码器构成闭环控制,那效果就更好了,0HZ也能达到100%的转矩。

楼主:
加上编码器构成闭环控制?是怎样的电路,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F:
这么底的频率运行,电机不热吗?

网友G:
10楼的高手,请问西门子MM440属于什么变频器,加上编码器能将低速力矩提升到100%吗?请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H(2006-06-06):
如果需要低频特性好,建议用英威腾变频器
CHE矢量变频器以及CHV高性能矢量变频器!

网友I:
我劝你干脆先个矢量控制的就行了.V/F手动提升转矩提高了对电机也不好.

网友J:
机器软件问题,调不出来就换机器。
抵制暴利由我做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G:
10楼的高手,请问西门子MM440属于什么变频器,加上编码器能将低速力矩提升到100%吗?请解答一下,谢谢!
MM440就是真矢量控制。低频时100%额定转矩连续工作。0Hz的时候100%额定转矩,不仅仅是对变频器有要求,对电机也有要求,不是说所有的电机都能达到。

网友K(2008-08-11):
请问为什么矢量型的变频器就可以在低频区域获得这么好的转矩呢?希望资深人事可以为我解答

网友K:
请问变速箱是不是加变频器与电机之间啊?
我看过电机的输出转矩的公式是
2 变频器低频机械特性
2.1 低频启动特性
异步电动机改变定子频率F1,即可平滑地调节电动机的同步转速,但是随着F1的变化,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也将发生改变,尤其是在低频区域,根据异步电动机的最大转距公式:
Temax=3/2{np(U1/W1)2}/{R1/W1+/(R2/W1)2+(LL1+LL2)2} 式中np—电动机极对数;
R1—定子每相电阻;
R2—折合到定子侧的转子每相电阻;
LL1—定子每相漏感;
LL2—折合到定子侧的转子每漏感;
U1—电动机定子每相电压;
W1—电源角频率
可见Temax是随着W1的降低而减小,在低频时,R1已不可忽略。Temax将随着W1的减小而减小,启动转距也将减小,甚至不能带动负载。
2.2 低频稳态特性
电动机稳态运行时的转距公式如下:
TL=3np(U1/W1)2SW1R2/{(SR1+R2)2+S2W2(LL1+LL2)2 }
在角频率W1为额定时,R1可以忽略。而在低频时,R1已不能忽略,故在低频区时由于R1上的压降所占的比重增加,将无法维持M的恒定,特别是在电网电压变化和负载变化时,系统将出现抖动和爬行。

网友K:
有一点不明的是 变频器不是输出可变的频率和电压吗?它是怎么样将频率和电压转换成输出转矩的?既然电机在低频也有一个最大的输出转矩限制,那提高变频器的输出转矩能解决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