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4):
我是新手,现有个问题请教各位:
用PLC怎样控制变频器的多段频率的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DA模块控制变频器的类比电压输入值。

谢谢!!
那变频器中运行的频率是不是一定得手动设置?比如说设备要加工不同规格的产品时。

网友B:
可用串口

网友C:
1、可以用多段速控制,但一般只能设8或16个速度;
2、PLC上加一个D/A模块,可以无级调速,但D/A模块的价格比较高;
3、用RS485通讯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可以用多段速控制,但一般只能设8或16个速度;
2、PLC上加一个D/A模块,可以无级调速,但D/A模块的价格比较高;
3、用RS485通讯的方式;

用其中一个办法就能解决还是要是兼用?再次请教了!!!
因为到今天为止还没搞好。
现在是用变频器内部的程序来运行多段频率,但是电机反向复位时,每次都不能回到同一位置。老师说不能用位置来控制,用的是时间。
我觉得用时间控制不能达到动作的要求。既然PLC能让变频器启动(这个启动现在也不是位置上的),为何又不能让其停止?(不是时间而是位置上的)
用时间来控制所造成的复位不准是不是受干扰了?

网友C:
你要先讲清你的要求;
你要的是定位功能,一般的变频器是没有定位功能的;
只能用刹车来实现;

楼主:
我们想用多段速控制,
有一个原点,和一个终点,我们要从原点到终点时有五个以上的速度,
复位时就一个速度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用的是台达的B系列变频器,和三菱的FX2N80MR的PLC
现在的通讯方式是用Y点控制小型继电器来实现变频器的两线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