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4-25):
我老师正在调试一条生产线,该线有个工位的电机需用变频器来调速运行,且是多段频率,用时约为12秒。
现在据说是用变频器内部的程序来控制(PLC只是给个启动的信号,然后由变频器内部设定的时间来控制频率的变化),当改变产品规格时,要花几十分钟来编这个程序,这样很不便于操作。
况且,现在已经发现电机反转复位时,每次的位置不同(偏过了),致使产品尺寸不得统一(不合格)。
PLC不能控制变频器吗?还是难度大不便控制?

楼主:
没前辈理我的问题啊?

网友A:
可以的,但要看你用什么变频器和plc。

网友B:
选用具有图行运转功能的变频器可不需PLC.若须定位准确请使用制动功能.

网友C:
可以控制;
但需定位功能的话要看你的变频器性能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控制;
但需定位功能的话要看你的变频器性能如何了;

通用的变频器行吗?

网友C:
看你的定位精度要求了;
不高的话用一般的变频器加刹车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啦!!!
明天问问老师有没有用上刹车。我只是知道这个变频器装有刹车的。

网友D:
也有刹车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