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5):
看过一篇文章,说是用交流互感器启动接触器的线圈,我很纳闷,互感器次级有那么高的电压吗?能启动吗?请高手解答。

网友A:
若是一般的交流接触器是可以的 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的电压是100伏

网友B:
电压够应该可以

楼主:
最少220V的接触器,我实验了,用12伏是不可以的。根本不吸合,电流互感器,就更不可能了,电压互感器没实验

网友C:
交流互感器不可以启动接触器

网友D:
应该是交流电压互感器吧.二次电压100伏.

网友E:
如果得,哪一定是用互感器作启动信号,再用中继控制接触器了

网友F:
不能。电压,电流。均达不到要求。如果得,哪一定是用互感器作启动信号,再用中继控制接触器了

网友G:
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电压为100v,可以启动100v线圈的交流接触器

网友D(2006-07-01):
君没见过高压二次控制回路吗?它所有的电压继电器,合闸,跳闸线圈的操作电压(100V)不就取至电压互感的二次吗?

网友H:
大家好,小弟是这样认为的,不管是电压互感器或是电流互感器、只要是功率达得到接触器的吸合功率,就可以启动它。我想关键不是电流和电压而是功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