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5):
小弟刚出来混是菜鸟,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下 谢谢了

网友A:
如果结果为0则置1,反之清零,如果需要高速输出,请将这个程序放在中断程序中,如果仅是秒的整数倍,请使用秒信号做相应处理。

网友A(2006-12-01):
当然,如果速度要求高则应该用中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