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5):
讨论:关于电机受热后,产生轴向串量的原因及防止措施

网友A:
原因:材料的热变形
防止措施:采用稳定性更高的材料,并且保证电机恒温。

这可能吗?不可能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不可避免。还是在电机后面的传动机构上想办法吧!

网友B:
2楼说得有道理,材料的热变形是不可避免的.关键要在传动系统上想办法.
   有一种技术美国MagnaDrive生产的永磁磁力耦合器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具体可参考网址:www.magnadrive.com.cn or www.magnadriv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