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5):
最近我公司的一块温湿度测控仪表出现故障,但是因为我对这类仪表接触了解太少,手头又没有什么资料,真是感到措手不及呀!!
   各位同仁,哪位可以提供给我一份WLCHT-IID温湿度测控仪表的使用说明书或相关资料,  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你可以浏览我公司网站的,www.erdason.com

楼主:
没有啊,没有这方面的介绍啊!!

网友B:
应该就是个供电和报警输出的功能 最多带通讯

楼主:
你说的我不明白,可以具体讲一下吗???

网友C:
关于你的WLCHT-IID温湿度测控仪表的使用说明书或相关资料,我没有找到。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有温湿度控制仪表,可替换你目前使用的产品。请关注!欢迎使用,谢谢!

网友D:
楼主可以自己先上网查查这方面的相关资料,试着自己慢慢弄懂呀,至少自己动手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E:
老大在仔细找找以前的说明书,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可以把表拆开自己研究研究。弄坏了在买一块新的。因为有那工夫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为什么要比需要原来的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