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5):
我用PLC和触摸屏做一项目,因为是新手,现在遇到一问题,向大家求助。

我用PLC控制10个物料储罐,刚开始我只编了一个罐的程序,能实现全部功能,当我把控制10个罐的程序全部编好的时候,一运行,触摸屏就和PLC就通信不上了。
 我试了一下,加6个罐程序还行,多了就不行了,不知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请各位高手指点。

还有:全部的梯形图有1500多步,扫描周期240ms

网友A:
用的PLC与屏是哪种的?

楼主:
我用的是加拿大的TouchWin触摸屏和无锡一公司的信捷PLC

网友B(2006-07-07):
这太奇怪了.

网友C:
你如果你用得是OP320,这个屏是支持信捷PLC的,在PLC选型里,请选好!
还有就是通信线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接。

网友D:
你看看你的程序有没有问题,我以前也有这们的情况,后来是PLC和人机的程序没有写好,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发给我看看,我的QQ:20414993   13724052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