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5):
各位前辈,小弟有事请教:在放卷过程中,卷径不断减小,如何检测线速度呢??
有没有这方面的传感器??

楼主:
前辈们要不吝指教啊,后辈需要你们的帮忙!!

谢谢谢谢

网友A:
检测卷径可用超声波位移传感器

网友B:
在卷桶以外动点脑筋是不是更容易简单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卷桶以外动点脑筋是不是更容易简单些
楼上说的有道理。

总有线速度同步的轴吧,用编码器+单片机做就可以了,甚至可以提供反馈控制。

网友D:
应该用拉线式编码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吧.
还要看楼主的相关机械安装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