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5):
我搞不清楚在PLC中关于高速计数器的外部输入点好象都是固定的,和普通的数字量输入点重复,是这样吗?很急

网友A:
当然与外部实际物理点是重复的

楼主:
你好很感谢你的回复,我想知道高速计数器的记数脉冲的外部输入是否为固定的输入点

网友B:
高速记数器的硬件输入接口与普通数字量输入接口使用相同的地址,已定义用于高速记数器的输入点不应用于其他功能,但这个模式下没有用到的输入点可以用做普通开关量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