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5):
CXP 6.1
291行開始編譯ok,後因調試時將man區塊中man1參數屬性改動後,291行也沒顯示報警.
第二天我再打開Cxp,291行報警.編譯後信息如下:
覺得奇怪,我將291行copy到292行中,發現292行居然ok!

网友A:
將階梯圖中現存FB刪除;再引入一次。

楼主:
多谢利昌大哥,上面只是我编程时发现的一个bug,提出来而已.
现在真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用CP1H或CJ1M内置口发脉冲做相对运动或绝对运动时,当脉冲数为0时,为什么没有脉冲发完的微分信号?而nc模块却有?

网友A:
當然!也就是輸出完成!對? 0 PORT 為A280.03 ;1 PORT為281.03  。

您沒做功課!我也要翻閱手冊哩!該打不?

网友A:
修正:
1 PORT為281.03
為:1 PORT為A281.03

楼主:
利昌大哥,你说的这个我记的烂熟:
CJ系列PORT 0脉冲发完:A280.03 ,BUSY:A280.04
NC模块的分别为(N+2)05,(N+2)13
但是在实际使用起来,当做脉冲数为0的相对运动时,A280.03一直ON,用CXP的微分监视,发现没有微分信号,不信大哥你也试试

网友A:
這樣纔是教學相長!
哦~好;我來備硬體試一下!!%LD A280.03  你試過沒?

楼主:
%A280.03没试过,因为我取的是脉冲发完的信号,%A280.03毫无意义,再说如果有%A280.03,那表示脉冲在发,肯定也就有@A280.03了.
我以前监视过%A280.04(busy)信号,没有微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