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5):
救命啊!兄弟们,我在使用三菱FX PLC时,常遇到地线带电时烧掉编程口,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怎么进行隔离,使它在外界漏电时避免烧坏编程口?

网友A:
我想应该是你的PLC或者电脑接地不好吧

网友B:
哪里漏电这么厉害,先处理漏电问题吧.

网友C:
检查设备布线情况,检查接地线为何带电,我也有过类似情况,那就是因为变频器比较多导致接地线带电

楼主:
我检查过,接地都很正常,并且直接连接地线的,如果是漏电引起,有没办法隔离?

网友D:
可以考虑装一个隔离变压器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装一个隔离变压器看看

网友F:
正常工作情况下,你的PLC编程口接着什么吗?

楼主(2006-05-27):
正常工作下接着电脑串口,我用上位机在通讯

网友E:
测量一下上位机的串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G:
排除串口问题后,将plc的地极和其他设备分开,单独接地。或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