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5):
      我公司新安装一台抽水机,用变频器驱动。开机以后会对闭路监控系统及同一电网内的其他设备产生干扰。
      请求各路高手指教用什么措施或者方法来应对。

网友A:
进线加电抗.

网友B:
北京天赋杰公司卖一种节电器装在变频器上端就能防止干扰其他设备  我用过还能节电  但你的变频的大一些 他们没小功率的  还能保护一些精密仪器免受高次斜波干扰
他们电话010--63053607

网友C:
买有内置滤波器的变频器,例如西门子的

楼主:
请问2楼的师傅.我的马达是20千瓦的,该用多大的电抗?

网友D:
这个变频器属于“垃圾”系列。就是加了电抗器也未必管用。

第一,电抗器的选择要与变频器的电流适配。20kW的电流应在50A-60A,压降2%。即可;
第二,进线电缆加屏蔽层,出线电缆加屏蔽;
第三,现场的所有机体外壳,等电位处理;
第四,系统有独立的地线;

如果还是干扰,就只有花钱买滤波器了,变频器专用的滤波器。其实,早知如此,多花点钱,直接购买好的变频器不就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