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6):
固态继电器分输出型与输入型,两种型号都有输入端和输出端。
我想请教大家,到底这两种型号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谢谢

网友A:
我同上楼的老兄!

网友B:
固态继电器还有输入与输出吗?

楼主:
楼上的兄弟说笑了,据我所知有些固态继电器是没有输入端的,比如美国OPTO产品,它有一个系列的模块,之所以称之为模块,是因为它能起到固态继电器的作用,但是不能称为固态继电器。但是大多数产品还是有两个端的。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我请教了芬兰DELCON固态继电器原厂工程师,他说主要根据信号控制是输出控制还是输入控制。如果信号控制为输入,那就是输入型继电器,如果信号控制为输出,则为输出继电器。这个结论我也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来评判一下。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本体是不分输入固态继电器与输出固态继电器的,只是在控制方式上会有输入/输出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