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n通信问题?

楼主(2006-04-26):
主控设备为LPC2290+TJA1050,从设备为89C52+SJA1000+TJA1050
这二种设备之间可否进行CAN通信?

网友A:
完全可以通讯,因为LPC2290包含的CAN控制器和独立的CAN控制器都符合CAN-bus2.0规范。

楼主:
可能是我理解不透,我还是有点困惑:
LPC2290包含的CAN控制器其发送帧信息(Tx帧信息)是32位的,而SJA1000CAN控制器其接收帧信息(RX帧信息)是8位的,它们之间的信息是怎样传输和被对方确认的呢?

网友B:
这个研究下  现在的64位机与32位机不正在通信么  要看软件编写

网友A:
在CAN总线的传输中有效的只是29位或者11位ID,其他的无效
所以你应该看CAN2.0B的协议,理解一下传输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