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6):
有一欧陆507+稀土永磁电机的收卷控制系统,507是一外速度环、内电流环的双闭环系统,最高输出电压为200V。
 起初的问题,当速度给度调到0V时,控制器输出仍达到200V。后检查,发现是电机碳刷搭铁造成。
现在不明白:为什么电枢回路搭铁会造成输出失控?从理论上怎么分析?

网友A:
嘻嘻,hu侠怎么又遇到不解的事情了?

可控硅不能关断(所谓失控)的条件是,没有在阳极与阴极间建立反压。换句话说,在可控硅的阳极与阴极之间通的是直流电,可控硅就不能关断了。电枢碰壳,实际是对地导通。相当于三相电源的中性点短路。

网友B:
570里面是半控桥吗?最好能画个图解释下  好吗?  K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