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6):
请教各位:我公司是一家供水公司去年公司技术改造上了一台Altivar38 250KW旋耐德变频器,250Kw380v的F级电机,负载为水泵,但现在运行时出现温度偏高,92度左右(电机允许温升在100左右,现在实际温升在65--70度左右),变频器频率运行在43左右,实际运行电流也在240至280之间(白天)。按照变频器说明书说:250kw对应2khz的开关频度,是不是开关频度太低了,而导致电机温度偏高和电机响声过大?谢谢各位了!!!

注:这台电机是新安装上的,代替原来一台也出现电机温度高,啸叫声大的电机

网友A:
2K的频率是可以的,频率太高了,电机才会发热呢。

你说的电流在240-280之间,什么意思?他是额定电流的多少倍呢?电机的响声大,是什么响声?是机械振动的噪声?是电磁噪声?要搞清楚才好。

楼主:
电流是运行时的电流,不是额定电流。额定电流在460A,电机响声是电磁噪声。

请教kdrjl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电机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