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6):
各位仁兄,wincc6.1sp1安装完出现HResult Error :0x80004005错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改装的组件我都装过了。

网友A:
1 请检查Windows用户是否为“SIMATIC HMI”和“标准用户”用户组的成员。
注意事项:

“SIMATIC HMI”用户组是在WinCC安装时创建的。为了能够正确的使用WinCC,Windows用户必须属于这个组。
Windows用户不应该是其它权限受限的用户组成员,因为用户权限是累积的。只要一个组的权限受到限制,那么这个组的用户的权限也会相应的受到限制。
详细信息可见WinCC在线帮助中的“WinCC信息系统 > 安装注意事项> 安装要求”
2 请检查Windows XP SP2的防火墙是否已禁用。
3 重新启动计算机来使更改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