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6):
请问各位大侠:怎样用一台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分时带动两台电机?参数怎样设置?(采用的控制方式为P100=4,且使用SBP板)

网友A:
如果两台电机功率、转速、极对数都不一致,启动参数组1/2的转换即可

如果是相同型号的两台电机,在变频器的输出采用两个互锁的接触器转换即可。参数控制只用一套就行。

网友B:
“转速、极对数都不一致” 不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C:
有6SE7016-1EA61的规格尺寸参数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台电机功率、转速、极对数都不一致,启动参数组1/2的转换即可

如果是相同型号的两台电机,在变频器的输出采用两个互锁的接触器转换即可。参数控制只用一套就行。
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