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6):
我们这里有一台老佳灵的变频器老是烧坏第3只模块,用示波器检查了驱动部分输出波形又正常,请问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查电机看看

网友B:
你是那的?
如果将问题解决了,麻烦告诉我一声,我这也有佳灵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模块连接主板的插头接触不好造成的.建议下次把高压部分脱开,把欠压保护短接在接上模块量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