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6):
我单位有一电容柜主线路是总空开下口分六路每路上有三个保险保险下口是接触器接触器下口是热继电器平常运行挺正常的,可是有一天不只是什么原因有三组保险被烧坏其中两组严重保险被烧再保险座上而且线皮子被烧坏,检查接触器的点没有问题电容也没有异常,不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故障点往往只有一处,其它是被波及的!

网友B:
是不是线没有接紧

楼主:
线没问题

网友C:
电流过大

楼主:
电流过大?什么原因造成的哪?

网友B:
是不是保险丝的座没有夹紧保险丝?

网友D:
可能是过流引起的。

网友E:
你的问题和我们单位的差不多,我们的是烧接触器上的放电电阻。

网友F(2006-10-27):
保险是多少安培,电容工作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