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应用

楼主(2006-04-26):
有一台设备是将线绕在辊上我现在想用变频器合一台交流电机组成一个调速系统来带动这个辊要求是要保持线速度,也就是说不管辊绕到多大,这根线的速度应不变,还请各位师傅帮帮忙,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网友A:
卷绕控制,是由放线和收线两套系统组成的,如果只采用一套系统调速控制,另外一套是自由辊,那就用不着保持恒线速度控制了。恒张力控制应该更好,卷的匀称。

网友B:
朋友!你可以参考彩色印刷机(塑料)的控制!不过有点复杂;同意楼上的建议

网友C:
有这么厉害的斑竹,就是好啊!

网友D:
用力矩电机控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