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应用

楼主(2006-04-26):
有一台设备是将线绕在辊上我现在想用变频器合一台交流电机组成一个调速系统来带动这个辊要求是要保持线速度,也就是说不管辊绕到多大,这根线的速度应不变,还请各位师傅帮帮忙,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网友A:
按你说的方法,用一个辊好象是不可以实现的,我给你一个参考,用两个辊,电机带动绕线辊,在线盘和绕线辊之间加一个检测装置,可以用角度检测,也可以用张力检测,和变频器构成闭环控制

网友B:
2楼的有道理,用光电传感器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