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6):
我在用s7软件进行程序的时时监控的时候,发现这样的现象,让我非常的迷惑,在程序里面,db5.dbx0.2是1,而在数据块里面显示的却是:0,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程序里面多次用到这个db5.dbx0.2,好几处的结果不一样,有几处是1,有几处是0,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往高手给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是不是程序里用到的有置位和复位,STEP7程序运行到不同的地方显示不同,在同一个扫描周期里数据不同,时间才几十个ms,在数据块里面变换显示不出来。仔细检查你的程序,应该不会是机器和软件本身的问题!就是盗版软件也不应该会有这样的问题呀!
工控小子